20mm钢板,Q235,渗碳淬火后起泡!

楼主(2009-11-26):
20mm钢板,Q235,渗碳淬火后起泡,请高手分析一下。(水淬)

网友:
改用20#试试

网友:
Q235不是渗碳钢,稍微不注意就氧化的很厉害。改材料吧。

网友:
材料用错,Q235A的材料虽然含碳量与20号钢差不多,但是热处理性能相差很远。Q235A不适合渗碳淬火。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更换材料。

网友:
材料用错,Q235A的材料虽然含碳量与20号钢差不多,但是热处理性能相差很远。Q235A不适合渗碳淬火。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更换材料。

用20钢可以,以前做过。

网友:
材料用错,应该用20#钢渗碳淬火。

网友:
Q235A是普通碳素结构钢,要求强度达到要求即可,并不严格控制其成分。而20钢牌号即表明其含碳量,因此成分是严格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