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做QPQ表面处理的厂家,紧急求助!西安

楼主(2009-11-26):
找做QPQ表面的厂家(急!!!!!)我们给国外供的铸造产品要求表面做QPQ处理,材质:GP240GH,要求QPQ厚度0.005-0.02MM,厚度均匀,处理后必须保证表面粗糙度要求,有一部分滚压表面为Ra0.4,我们找了很多厂家和研究所都无法达到,请大家帮忙找一下,很急!!!我们是西安

网友A(2010-02-23):
我公司专做QPQ处理的,欢迎来试样。公司网址:http://www.qpqcd.com

楼主:
你们公司去过了,谢谢你了

网友B:
请教2楼的师傅,我是做液压缸的,目前活塞杆的处理,先是调质,精加工后再镀硬铬。QPQ处理能否代替调质和镀硬铬,成本和效率怎样?能将详细资料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lzw_2000@126.com.谢谢!

网友:
QPQ表面处理技术 英文为Quench-Polish-Quench
QPQ盐浴复合处理是一种先进的金属熔盐表面强化改性技术。将工件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熔融盐液中先后进行处理,使多种元素同时渗入金属表面,形成由几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使金属表面得到强化改性,耐磨性、抗蚀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它常常用来取代渗碳淬火、高频淬火、离子渗氮、软氮化、调质、易变形件的淬火等常规热处理和表面强化技 术,以提高金属表面硬度和耐磨、耐疲劳性能,特别是用来解决硬化变形难题。可用来取代发蓝、镀硬铬、镀装饰铬、镀镍、镀锌、硫化、等常规表面处理工艺,大幅度提高零件的抗蚀性,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QPQ产品的检测设备有哪些呀,我们的产品也有此工艺要求,只是目前我们对此质量标准掌握还不到位呢,谢谢

网友(2011-06-24):
引用 网友B:
请教2楼的师傅,我是做液压缸的,目前活塞杆的处理,先是调质,精加工后再镀硬铬。QPQ处理能否代替调质和镀 ...

QPQ可以代替,前提是你材料的基体硬度要达到一定要求,你可以把你活塞杆材质发我参考下

网友(2011-11-09):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专做QPQ处理的,欢迎来试样。公司网址:http://www.qpqcd.com

你们公司在西安有分公司吗

网友(2012-05-12):
我们公司是在无锡的。虽然远了点但技术方面很优越于众多厂家,你可以邮寄式样到我公司。我公司详细地址为无锡市鸿山镇(后宅)杨家浜工业园区B-7栋。联系电话1866100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