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铣(x5132)如何镗椭圆—请教

楼主(2009-11-26):
如何在普通铣床上镗出精密椭圆,最好把过程说全谢谢

网友:
你说的精度是指?
通俗的说旋转立铣头,装上刀盘,其刀盘在工作台上的投影便是椭圆。
刀盘直径就是椭圆短轴,另条就是长轴。
旋转刀盘进行升降进给便加工出椭圆。
要精度,首先是计算;其次是刀盘直径的安装。

网友:
还是将工件垫斜的好,刀杆强度高,可加工的深些。至于计算,精度不高直接用勾股定理也可计算查表确定角度。

网友:
还是将工件垫斜的好,刀杆强度高,可加工的深些。至于计算,精度不高直接用勾股定理也可计算查表确定角度。
引用 网友A:

工件斜的?进给方向决定加工的是什么样的,呵呵。
楼主说的精度是什么概念?0.001?

网友:
你说的精度是指?
通俗的说旋转立铣头,装上刀盘,其刀盘在工作台上的投影便是椭圆。
刀盘直径就是椭圆短轴,另条就是长轴。
旋转刀盘进行升降进给便加工出椭圆。
要精度,首先是计算;其次是刀盘直径的安装。
引用 网友B:

刀盘直径是椭圆的长轴吧?

网友:
普通铣床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