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技术是怎样的?哪方面应用较广

楼主(2009-11-26):
冗余技术是怎样的?哪方面应用较广?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liutao1919 网友好!
.
冗余技术在控制领域用的最多。
所谓冗余,就是在设计中留有充分的余量。
一个设备有100个被控对象(比如:电磁阀),你选择的PLC控制器得有110~~120个输出口,
而不能选择正好100个的输出口的PLC,这多出来的10~~20个就是冗余。
说白了,就是为了保险。
.
冗余技术分为工作冗余和非工作冗余(备用冗余)两类。在有人驾驶的航空航天器设计中,为保证
驾驶人员和乘员的生命安全和飞行任务的完成,广泛采用冗余技术来提高系统和任务的可靠性。
美国航天飞机本来只用一台计算机就够了,但那上面却用了五套,其中的四台都是冗余。
可见冗余技术在高可靠的控制领域中的就用是多么重要。
.
我在做控制时,都要留出充分的冗余。
.
syw   091127---07.18

网友(2010-02-01):
冗余技术就是增加多余的设备,以保证系统更加可靠、安全地工作。
冗余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按照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冗余可分为元件级、部件级和系统级;
按照冗余的程度可分为1:1冗余、1:2冗余、1:n冗余等多种。
在当前元器件可靠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和其它形式的冗余方式相比,1:1的部件级热冗余是一种有效而又相对简单、配置灵活的冗余技术实现方式,如I/O卡件冗余、电源冗余、主控制器冗余等。因此,目前国内外主流的过程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了这种方式。当然,在某些局部设计中也有采用元件级或多种冗余方式组合的成功范例。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解释的很好,很久没见大侠出来指教了。

楼主(2010-11-09):
好久没来了!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主要是为了提高可靠性而弄的。在航天航空,等方面。导弹发射上面用的伺服阀都是有2个或者3个余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