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是玩连铸的,5流,R11米,150方到350圆,交流一下,

楼主(2009-11-27):
那位大虾是玩连铸的?5流,R11米,150方到350圆,有合金钢,大家交流一下,

从大包转台到车式捞钢机,玩哪部分都可以,包括线上自动化,自动配水,以及结构,你擅长玩哪块,大家谈谈,现在这东西正在分拆。

网友:
后悔当年分公司的连铸没去弄明白,要不或许还能跟过侠混口饭吃

只能路过帮顶啦

楼主:
大虾不必后悔,现在是分拆,玩哪部分都可以,
玩单件都可以,玩一个系统也行,比如玩合金钢自动配水,甚至玩水处理都可以,只是谈谈玩的体会,玩过什么?
玩过,有资历,就可以分点东西吃的,谁都不可能把东西都吃了,总要给人家分东西吃的。

网友:
以前搞设备安装的时候安装过三流的。从回转台,二冷室(振动器,结晶器),扇形段,到矫正机,火焰切割,滚道,冷床所有设备安装,冷却水和润滑油管,到钢结构等。。。

网友:
有部分大包台的达捏利的图纸知道用的上不

楼主:
铁匠大虾好,
这是一个80吨钢包的转台,小,比较土,希望是直臂的,有你说的近似的,都在135吨以上的,

网友:
很羡慕楼上的大虾们能玩那么多东西

网友(2010-11-22):
大包转台直臂的,三列旋转支撑,回转速度每分钟1圈,带电子称重无线发射接受,可正反转三环减速驱动,电机驱动加液压马达事故回转。自动加干油润滑。
中包车半悬挂带位置横移根据需要可加中包升降装置,带电子称重,可选三合一减速机电机驱动
结晶器可用铜管式水冷缝,可加电磁搅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