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镀锌线入炉前3#张力辊打滑问题

楼主(2009-11-27):
在带钢进入加热炉前,三号张力辊是用来保证炉内张力的张力辊,由于这个辊出现了打滑现象导致电控无法实现炉内恒张力,求助各位设计过镀锌线的机械工程师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打滑是个复杂的问题,与厚度、速度、表面性能都有关系,一般是要到现场看才知道具体的原因,你把布置发上来,把参数,特别是你带的参数,有人会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3#张力辊是胶辊,对于打滑现象,在换了一个新辊后会正常了,3天到4天后还会打滑,我想是不是跟工艺有关,对于张力的全线配合,入口段到工艺段之间的活套张力的给定多少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是搞电控的,又是改造手里没有工艺的布置图,还是希望设计过镀锌线的社友,给些建议,现在改完后,入口活套和清洗段之间为一个转向辊,清洗段张力由活套张力控制,2#3#张力辊在清洗后,保证炉内张力。

网友:
电气实际就是半个工艺,有些工艺不明白的东西,电气都明白,
因为没到现场,这个问题确实无法准确回答,可能与胶辊本身材料有关系,在使用过程中摩擦力减小,也可能与系统张力控制有关,而速度、张力、胶辊的摩擦力都是有关系的,还与材料的批次有关系,张力的算法有计算方法,这不要我多说,但你的设定是什么样,不得而知,

网友:
说个可能是外行的建议:
1、增加一个无动力导辊,增大#3辊的材料包角;
2、或增加一个线压式的加载辊。
   在现有的设备上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
说个可能是外行的建议:
1、增加一个无动力导辊,增大#3辊的材料包角;
2、或增加一个线压式的加载辊。
   在现有的设备上是否有可行性?
引用 网友A:

.
曹新辉 网友好!

accl 网友在5#楼的发言中给的建议你是否注意到了?
.
请给回复一下。
.
syw  091129---03.53

楼主:
这个建议已经看过了,对于包角的问题,我看了一下,现在包角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考虑主要是操作工的全线张力设定问题,因为整个镀锌线里边炉内张力是比较难控制的,我现在想可能是入口活套张力比较大的原因,

楼主:
这个打滑现象,一般会出现在炉内张力比较小的时候,在炉内张力300公斤以上时没有出现过打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