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老式的镗床的转速问题

楼主(2009-11-27):
有一台T68镗床,现出现症状为主轴和平旋盘都只有低速而没有高速,维修人员说主轴坏了,需要大修,是真的吗?

网友:
主轴要是坏掉了,就得大修了

网友:
低速能用
高速不能用
我想是变速部分问题

主轴坏了 你低速也用不了啊

网友:
电路是什么控制的.如果是普通继电线路,查一下时间继电器.

网友:
检查床子的插孔变速机构,是否有故障,高速挂不上轮

网友:
机械问题。和电气没关系。这种机床电气很少。应该是高低速换档杆脱掉了,造成不能换档,固定在低档位置了。有可能是此换档杆坚固螺钉松了。不过此机床维修较麻烦。要拆很多东西。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现设备正在报维修计划,(肯定不是主轴问题),有结果后一定向各位报告。

网友:
T68镗床主轴由双速电机驱动,没有高速可能是双速电机高速档控制线路有故障,先检查一下电路。

附件是T68镗床的电路原理图及说明,供楼主参考。

网友:
很简单就是主变速2级启动开关没压上 造成双速电机不启车

网友(2009-12-27):
楼上的有谁知道BFT130\5(东德镗)的工作台减速箱里的齿轮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标准啊?

网友:
我有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