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一个盖子,中间需要隆起冲孔去毛刺---请教

楼主(2009-11-27):
最近碰到一个难题,请求各位仁兄帮助。

我们要做一个盖子的产品,产品中间需要隆起,在此部位有200多个孔位,具体见图片,现在的问题是,冲孔后成型,发现一面的毛刺现象很严重,是否有好的方法?孔直径在3mm-5mm

网友:
什么材质?材质的切削性能对毛刺的影响很大!还有冲头和落料孔之间的间隙也对毛刺有影响。

网友:
工序错误
帖子转到模具或钣金版块

网友:
钣金磨具设计问题

网友:
3# 渃梨梨 尊重你的意见,转过来了,呵呵

楼主:
材质是不锈铁430的,厚度0.6mm,间隙已经调试过好几次了

楼主:
补充一点,200多个孔位我们是分三次冲的

网友:
冲孔后成型,发现一面的毛刺现象很严重,那成型后再冲孔呢?

网友:
不是很懂,说说自己的想法,好像冲孔在另一边都会有点毛刺吧,如果冲头锋利点会不会好呢?

网友:
三楼那个女侠对这方面很在行,请教她就行。
我的愚见,冲切的速度也有影响,还有压料板弹簧或者橡胶垫的压紧力够不够,材料不是很熟悉,以前做模具的时候没碰到过,不过有毛刺间隙肯定是有问题的,你现在的间隙是多少?多次和单次冲孔是,根据孔的密度和冲床吨位来选择的。冲头的刃部的构造是怎么样的?请出个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