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系统CAD04版致命错误,打不开特性选项卡

楼主(2009-11-27):
启动的时候有个提示 如图
双击对象打开特性选项卡的时候也出现错误 如图

和系统有关系么?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回么?没有人用VISTA系统么?
我重装了一下CAD 开始后用第二天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楼主:
有没有人回啊?没有遇见这种情况的嘛?我怒了啊~~~~~~

网友:
VISTA系统,就不好搞,还是XP或WIN7吧!

网友:
vista下兼容运行autocad2004一切正常,vista正版的飘过

楼主:
我是在兼容模式下运行的啊?我也是正版的VISTA系统啊 只是最近更新遇到了问题
只是CAD不是正版的
5楼的 可否把你那个版本的CAD给一份啊?

楼主(2009-12-30):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的弄出来了  在命令行输了个 CH
今天不知道怎么着又坏了 呜呜

楼主:
今天又遇到了这种情况 顶下期待高手解决
另:开连个视口 垂直平铺  怎么调整视口的大小?

网友:
我遇到了这种情况,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觉VISTA系统一点都不好,装什么软件都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