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尾座维修,加工顶针套---请教

楼主(2009-11-27):
我厂要修一台磨床的尾座,因顶针套与座孔之间磨损,间隙大了,所以要将孔重新镗一下,然后配加工一个顶针套,请问这顶针套的外圆与座孔的间隙应该配在多少上。磨削加工顶针套的莫氏4#锥度内孔与外圆时,如何保证其同轴度,精度应是多少。

网友:
什么型号的磨床,说说,有时间帮你查下资料。

楼主:
M1420E/T北京生产的。

网友(2010-02-02):
给你加工一根

网友:
根据北京第二机床厂生产的MG1420B外圆磨床图册所示尾座孔及顶尖套的技术要求如下。
尾座孔技术要求:φ32H7孔的椭圆度及锥度各允差0.002mm。
顶尖套技术要求:
1)        顶尖套φ32*外圆与座孔的配合间隙在0.003—0.006mm;
2)        顶尖套φ32*外圆的椭圆度及锥度各允差0.0015mm;
3)        莫氏2号锥孔对φ32*外圆的跳动允差在距轴端100mm内不大于0.005mm;
4)        莫氏2号锥孔用涂色法检验接触应均匀,其接触面积不小于80%。

楼主:
非常好,谢了!

网友(2010-05-14):
回复 楼主:

不懂 不然肯定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