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如何升级改造-讨论

楼主(2009-11-27):
近来不少装载机厂家在开拓海外市场,国外客商从观看到关注,从买便宜到主动要求工厂升级改造。
据从装载机厂家了解:国外客户普遍感到国产机械质量在提升,对于升级技术要求很多,但归纳起来三条,操作舒适,控制准确,节能。看似简单,我们还是听听厂家的细述吧。
1,操作舒适:有些厂家采用动力换挡变速箱,有的采用手动拉杆,有的采用电子换挡手柄。但在操作行走换挡时,都会感觉变速箱换挡有冲击,一档还好,升挡以后有明显冲击,伴有停顿感。

2,控制准确:目前厂家多数时液控多路换向阀,在操作液压手柄时,空行程较大。若用于辅助机具时,微动较难控制,效率低。

3,节能:多数厂家节能技术运用较少,从看到的情况看,节能技术局限于怠速节能,即:在工作手柄回到中位时,发动机自动回到怠速位置。重载控制,即:在摇杆推到极限位置时,发动机油门开度最大,最大发挥发动机功率。上述技术与国外同行差距较大。

工程机械的网友应都有同感,欢迎大家讨论,为装载机升级改造请献计献策。

网友:
现在先别说技术上达不到 就是达到了 要升级这三样车价有又贵很多啊?

网友:
今天去国际展看展会 ,顺便走下旁边的人才招聘, 看到了2家公司搞租赁的。其中的宣传语有一句:明智的企业家不会将大量资金沉淀到大量的固定资产中去,搞的就是叉车等设备的租赁。租赁, 典当行业现在在国内也越做越大了,所以现在车辆升级改造到优品质(特别是低消耗成本的)将有很大的市场的。

网友:
首先要提高外观的设计和操作舒适性,增设驾驶室空调、空气净化器等和车载电脑配合比例阀及相应的自动控制装置,如自动油门等。变速箱使用液压自动变档或无级液力变速箱。这类变速箱底端的国内已有很多生产厂家,高档的还要考虑国外的专业生产企业。

楼主:
首先要提高外观的设计和操作舒适性,增设驾驶室空调、空气净化器等和车载电脑配合比例阀及相应的自动控制装置,如自动油门等。变速箱使用液压自动变档或无级液力变速箱。这类变速箱底端的国内已有很多生产厂家,高档 ...
引用 网友A:

John.Lau 2009-11-27 22:55
我感觉,12受需求和成本限制。有技术问题吗?
3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是节能技术目前虽然有一些,但成本和收益一般相差较大,换言之不成熟。二是节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某一方能够做得了的。如,发动机不愿意把数据接口交给别人,液压控制系统也不愿意把数据接口交给别人等等……。国外的同行们,一般业务涵盖比较广,可以自成一个体系,如力士乐,就有自己的液压和控制部门,可以解决好数据接口问题;或是几方具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一个利益整体;而国内不行……。不知是否有道理,望前辈指教!

johulau你好,关于12,我同意我在飞的评论。
问题1:
前年在拉斯维加斯
CON EXPO展览,在上推展台同国外同行谈对山推的推土机的印象。因为厂家CASE也是DELTA POWER的用户,所以说话比较直率。提出升级改造的内容很多,例如:司机室内部的密封需要改进,需加装空调,国产仪表盘应增加发动机转速显示和车速显示。
动力换挡变速箱的改造升级难度较大。国内装载机厂家采用的动力换挡变速箱采用的技术是ZF的机械缓冲与电磁换挡技术,已经过时。最近国内有单位购买ZF最新的 ergo电液比例动力换挡变速箱,研发电液比例换挡系统,并有单位已进行试验台试验。相信明年会看到国产的装载机配置国产的电液比例控制动力换挡变速箱。

有关动力换挡变速箱,请参见论坛的话题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6932

网友:
我初学者,弱弱地问问大致的装载机租用行情。。。

楼主:
现在先别说技术上达不到 就是达到了 要升级这三样车价有又贵很多啊?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液一体化了,改造成本大大降低,若不含工况节能控制功能,液控手柄的多路阀(3功能)升级为电液比例控制,含电子多功能手柄,ECU电子可编程放大控制器和比例减压阀阀块,成本约1.1W。若含工况节能功能,成本约1.4W.

网友:
首先要ECU能过很好的采集数据和处理数据,另外液压方面有待改善

网友:
我公司93年购进的沃尔沃 密歇根L320装载机 的配置 设计理念都很好。到现在一直都运转的很好。只是变速箱温度高。

网友(2012-05-07):
你们英德康要交谈的只囿于高级技工和大老板吗?不考虑潜在地客户?

游客

网友:
说说你的要求吧. 装载机改电控范围较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安排。例如多路阀电液比例控制,变速箱电液比例换挡控制,整机节能控制,含发动机中位节能控制,功率自动匹配控制。

楼主:
经济形势不好,厂家开始在升级改造上下功夫了,今年但要求装载机升级改造的厂家开始增多。多数厂家是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要求装载机节能,增加操作舒适度,提高铲装效率。选择对工作机构多路阀升级改造效果明显,成本低,见效快。无需采用进口多路阀,可以采用国产液控多路阀,增加电液比例减压阀块,即可将多路阀改造成电液比例多路换向阀,由于电控参数可调,效率提高,可彻底摘掉液控阀微控性差的帽子。
工作机构多路阀电液比例系统:
1,JMF多功能电子摇杆控制器用于液控多路阀的电液比例控制,实现铲斗倾翻、动臂升降、浮动等的操作。
2,MPC4控制器为绿色节能型,具备节能控制功能,可根据电子摇杆模拟信号大小来控制发动机,使发动机转速根据作业工况实现自动匹配。
3,比例减压阀块采用大流量、快速反应比例减压阀,可以满足动臂举升,铲斗倾翻的比例调速控制。采用该系统对液控多路阀进行电液比例改造,代替液控减压阀手柄,提高操作效率和控制精度,节省燃油。

液控多路阀电液比例改造液压原理图
特点:
n            控制阀反应迅速,比例调压;
n            电磁铁一体式比例减压阀,防水密封;
n            大流量比例减压阀满足辅具快速反应(可选)
n            阀块具备手动和遥控转换功能(可选);
n        动臂起升: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通过油门控制器驱动油门拉杆,发动机比例调速,比例减压阀得电,随控制器的放大电流增大,比例减压阀的先导压力随之增加,驱动多路阀的阀杆位移,实现动臂上升的比例调速。
n        动臂下降: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发动机为高怠速节能位置,比例减压阀得电,随控制器的放大电流增大,比例减压阀的先导压力随之增加,驱动多路阀的阀杆位移,实现动臂下降的比例调速。
n        铲斗倾翻油缸:电子摇杆发出模拟信号指令,通过控制器驱动比例减压阀, EV1A EV1B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实现铲斗的倾翻。
n        辅具互换伸缩油缸:电子摇杆发出开关信号指令,通过比例阀控制器驱动比例流量阀, EV2A EV2B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实现油缸伸出或缩进。

该电子摇杆将行走变速换档、动臂铲斗等功能集成为一体。行走及工作机构操作可以单手完成,提高装载机的工作效率和操作员的舒适性。
JHD-MS 大型柱式手柄配置有双轴全方位摇杆和其它可选开关
技术参数:
摆动角度(各轴):25
工作温度:-20 +60℃( 摇杆)
工作寿命:霍尔传感器,3000000次。
保护等级:IP65
电子摇杆功能如下:
n          按键 + 加档或自动挡设定
n          按键 - 减档或自动挡解除
n          三位翘板开关,F–N-R前进档,中位,后退档
n          Y轴向电位器-动臂升降
n          Y轴向电位器线-铲斗倾翻
n          按键D 动臂浮动
n          按键H 喇叭按钮
n          按键开关DM使能键(工作机构安全键)
D浮动位操作说明:
当电子手柄控制动臂下降动作过程中,按下浮动位开关P1,启动浮动位。手柄回到中位,浮动位有效。若想解除浮动,需再次按下P1即可,或者推动电子手柄进入动臂上升动作时,浮动位可以自动解除。
与液控手柄不同的是,推拉电子手柄均不会进入浮动位(无论行走操作状态或怠速状态)。

液压工作机构编程控制器,型号:MPC4-H-GTH2506
技术参数:
电源:12/24VDC
模拟量输入:8个(0-5VDC
开关输出:4个(1.5A
PWM脉宽放大电流:4个(2501100 mA),
模拟量输出-0-5/10V(发动机油门比例调速)
密封:IP65
控制器接受操作元件(电子手柄)的信号,控制整车电液控制系统。采用电子控制器,可以根据各液压机构的不同流量和负载来调节控制参数,使各功能的调速控制轻松,液压动作平稳快速。
该控制器配置有发动机全工况匹配和节能功能,说明如下:
n        工作机构与发动机功率匹配:当液压机构工作时,操纵手柄偏离中位,控制器即刻向发动机比例伺服油门驱动器出信号,发动机转速自动高怠速状态。随着手柄摆角增加,油门驱动器行程将随设定的值范围变化,发动机转速与各种工作机构的功率的自动匹配。
n        行走机构与工作机构同步动作时发动机功率匹配:在行走操作时,脚踏油门踏板加速器,发动机转速增加,实现行走机构的比例调速。此时若操作工作机构时,控制器启动发动机油门自动补偿程序,即:在保持当前行走结构油门转速状态下,控制器接到工作机构手柄摆角模拟信号,对油门驱动器输出补偿信号,此时油门行程根据控制器的补偿值自动增加,实现行走机构和工作机构同时动作的功率匹配。
厂家提供PC机运行的软件程序和MPC4控制器与PC机的接口电缆, 通过PC机或笔记本电脑,运行控制器中的用户程序对控制器的参数进行调整设定:
n        各液压机构比例参数:启动/停止斜率Ramp up, Ramp down,负载流量大小 IminImax.
n        各液压机构对应发动机电子油门的参数:电子油门启动/停止斜率Ramp up, Ramp down,电子油门开度:VminVmax.

楼主:
小型装载机在东南亚市场很受欢迎,由于行走机构是马达控制,整机电液比例升级改造相对容易。无需伤筋动骨,改造1-2天即可完成。
1,采用比例减压阀对液控多路阀实现电液比例控制,注意动臂升降应采用专用的比例减压阀(高压、快速、流量大)
2,采用整机编程控制器实现工作机构与发动机功率自动匹配,即:中位怠速节能,变工况自动匹配
3,多功能手柄实现行走机构和工作机构的同步控制,可在转向的同时实现换向、变速控制

座椅右侧为多功能电子手柄,前后推拉为动臂升降,左右为铲斗倾翻,杆头两个黄色比例滚轮控制两个附具的正反向,浮动按钮为电子控制,消除机械拉杆误操作引发的事故。

液控多路阀,比例减压阀体积小,软管连接,可以装在多路阀下方。

比例减压阀体积小,取代机械减压阀,将机械减压阀的软管拆开,装在减压阀相应管口即可。

发动机电液比例伺服驱动器,适应于机械油门控制的发动机

楼主:
大型装载机的升级改造难点最大的是变速箱,目前多数厂家都是前2后1,换挡冲击大,变速箱维修率高。对变速箱升级改造要求工厂建立相应的试验设施,例如变速箱动力试验台,离合器试验台,整机台架试验台,对离合器和变速箱的各种参数进行测试,校准。

变速箱动力试验台,测试比例阀控制离合器的接合压力、分离压力、换挡时机(毫秒级)

由于变速箱离合器测试程序已经集成在换挡控制器TCM中,可以利用工厂现有的动力试验台,无需增加试验试验设备

将装载机支撑离地,即可进行台架试验,可以模拟测试变速箱行走换挡的性能。测试程序已经集成在TCM中,,用PC笔记本即可进行测试。

网友(2013-06-21):
中国有技术吗

网友:
现在ZF的变速箱好像国内生产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