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怎么加工?

楼主(2009-11-27):
材料:橡胶
外圆:60+/-0.1,
孔:34.5-0.2
厚度:20
光洁度:6.3
件数:20.
普车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怎么加工?

网友:
加工刀具很薄,很锋利,切削线速度也很高。

网友:
什么橡胶?
别是转速一高,就变形严重的那种吧?
只要你装夹没问题,加工就不是问题,刀具锋利、但还不能扎入橡胶哟!

网友(2010-01-26):
用裁纸的刀片加工看看?
我用过几次
效果很好哦

网友:
要根据橡胶的硬度来决定。橡胶太软很难加工。

网友:
这个真没做过

网友:
看橡胶的硬度,太软的话很难保证的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冷冻提高强度

网友:
先粗加工然后。做个简易磨削装置吧,浇水。光洁度很好,效率也高

楼主(2010-03-16):
磨削后有橡胶粉末的

网友:
首先刀具各个角度磨大些特别是前角,我以前用高速钢车刀加工过,你可以把橡胶钉在木板上加工试试吧!

网友:
可以委托密封件厂做模具加工,像铁岭橡胶密封件厂或北京密封件厂都可以加工。我们也用车床加工过,但要做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