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径向圆跳动正常情况下都是测量一个截面吗?

楼主(2009-11-28):
研究为什么同轴度2道比径向圆跳动2道更严格的时候,发现同轴度测量一般选2个以上截面,而径向圆跳动测量一个截面(我们这只测量一个截面)。想知道,是不是正常情况,测量径向圆跳动都只测量一个截面?

网友:
那只是你们的习惯而已。第一个结论是错误的。

楼主:
请扬天大侠明示

网友:
你比较一下两种公差带的图形就只知道了

楼主:
多谢扬天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