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轴研死了怎么办?

楼主(2009-11-28):
轴承无油与轴研死,不能分开。

网友:
锯,切割,所有破坏性的方法都可以用。尽量别伤了轴

楼主:
位置不好,无法锯,切割。

网友:
用压力机嘛

楼主:
用压力机是可以,但500T压力机,工厂附近没有。

网友:
可利用液压千斤顶,卡车随车总有的,再不行跟消防队借。

楼主:
没有千斤顶下手的位置。

网友:
滑动轴承?滚动轴承?不能压力、破坏拆卸,能否用敲击法拆卸?

网友:
说说什么地方的,有照片最好,!

楼主:
可以破坏拆卸,但不能伤到工件。

网友:
喷灯知道吧,加热轴承使其膨胀

网友:
可以上车床用合金刀车削;也可以用电焊在轴承套圈上焊一条焊缝,局部高热将使其开裂。

网友:
切开一条缝再敲或者用氧乙炔烘,这种方法都用过,应该可行

网友:
SKF授权经销商,济南华瑞联。QQ859031818   13969153322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轴承已经取出来了。我们用楼上朋友提供的方法:
1、电焊在轴承上焊了两个支点,用50T千斤顶压;
2、现用气爆爆三条缝,最后用氧乙炔切开缝。

网友:
用三爪手。工厂很常用,就是下面三个爪子,上面是螺栓,配合一个螺母

楼主:
正常情况用你说的办法可以,研死了你说的方法就不好用了。

网友:
用角磨机上切割片把轴承切割到3分之2然后用手锤打碎就完了

网友:
用大锤砸,轴承比较容易砸碎。

楼主:
工件很精密。

网友:
这么不方便拆啊!照片还可以看看

网友:
以上不少野蛮方法,敬请尝试

网友(2009-12-30):
你的轴承时那个类型的???装好不容易  搞坏还不简单吗 ?

网友:
知道液压拉伸器不?
有的话可以做个相应的工装拉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轴承和轴不接触不紧密
轴承还有什么用
精密,重载,高速的都是过盈配合
装的话也是热套
要不就是油压机压的

上星期我们还拆了一个直径600的轴上的轴承

网友:
上面说的喷灯还真没见过

不过火烤不是很妥
要看轴的热膨胀系数

不然越烤越紧,到时候冷了也比没烤的时候紧很多。

网友:
用气割、等离子切割、电焊切割、角磨机打磨等等都可以。只是不能伤到轴。

楼主:
说得简单实际情况很难,主要原因是空间不够。

网友:
可以用俗名叫拔缸器的东西拔出来的!

网友:
解决问题时,也要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如何能避免.  我个人认为是润滑不到位,直接导致问题的发生,在设备运行或停顿中要及时保养,如果您在润滑方面不是很专业,欢迎您来咨询所有关于润滑的问题.谢谢!

网友:
最好发张照片什么的,也好看看啊

网友:
一般用液压拉玛或液压千斤顶,不行就只能切割了,

网友:
用小切割片割两个口,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2010-02-01):
放电把轴承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