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每次打开CAD2008都会提示无法加载配置文件?

楼主(2009-11-28):
为何每次打开CAD2008都会提示无法加载配置文件.上次任务中保存的某些信息可能无法恢复?希望有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2011-06-27):
解决方法:打开CAD2008安装程序所在的目录,找到\support\msxml\子目录,双击其中的“msxml6.msi

”文件重新安装即可。注意是程序的安装程序包,不是已经在电脑里的CAD安装目录下。

AutoCAD"无法加载配置文件,上次任务中保存的某些配置信息可能无法恢复"2008-03-05 21:21AutoCAD打

开时提示"无法加载配置文件。上次任务中保存的某些配置信息可能无法恢复。"
原因是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Autodesk\AutoCAD\R16.2\ACAD-4001:804\FixedProfile\General

下的ProfileStorage配置文件路径丢失,重建即可,一般为C:\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

\Support\Profiles\FixedProfile.aws.

网友:
重建即可,一般为C:\Program Files\AutoCAD 2006

\Support\Profiles\FixedProfile.a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