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带钢卷取出塔的原因及解决办法---请教

楼主(2009-11-28):
那个行家可以分析下1250带钢卷取出塔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我这里静候了!!!!

网友:
出现塔形肯定是带材运动状态发生了改变,而我们知道,运动状态的改变一定是力作用的结果。根据我的经验,现在应该考虑的因素有:1、卷取机的精度问题,特别是卷取机与机列其他导辊的平行问题:同时也要检查卷筒的圆柱度。2、板形问题。3、是否有卷取对中装置,如果有,也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