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材料加工时较有韧性,不知用什么刀具切削较合适?

楼主(2009-11-28):
纯铁材料加工时较有韧性,不知用什么刀具切削较合适。期待中----------

网友:
普通高速钢不可以么

楼主:
用过W2、S8都不行,切削10来个就没有光亮了,钻孔也是如此

网友:
用YT15的适一下,刃口可以比车其它件磨得较锋利,磨上修光刃,

网友:
YW2就可以了,槽要开的大刀口要薄不要超过0.05,我以前做过好多纯铁的零件。

楼主:
非常咸谢各位,以上提到的合金刀,不是不可用,主要切削速度提高不了,以及做不了几个产品就马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