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横置的发动机

楼主(2009-11-28):
    斯巴鲁公司在本次广州车展上展示的发动机

网友:
好像只有斯巴鲁有水平对置的发动机,这种布置形式的缺点是由于配重不均产生振动。

网友(2010-03-16):
有个疑问。。水平对置。汽缸的润滑效果怎么样

网友:
气缸横置有何优点呢?

网友:
好像只有斯巴鲁有水平对置的发动机,这种布置形式的缺点是由于配重不均产生振动。
引用 网友A:
保时捷的水平对置发动机更是大名鼎鼎啊!!!左右两列气缸的往复力可以互相抵消所以振动更小!!

网友:
两套凸轮轴!!!

网友(2010-06-25):
保时捷是风冷的,厉害,看样子应该是911

网友:
这种发动机适合赛车,高度低,对空气动力学有利。

网友B:
水平对置发动机更有利平衡,振动会更小。它的高度很小可以放在汽车的中部,现在一些豪华大客车就是采用8缸水平对置发动机装在车的中部,车架之间。横置发动机难度在润滑,由于活塞的上部与下部得到的润滑油会明显不同,很难做到均匀润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难度所在。另外发动机的油底壳如果太低了会加大发动机的高度,失去横置的有点,油底壳太薄了,当汽车侧倾较大时,润滑油容易流到活塞的后部,造成顶缸,总之这些都是技术所在。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飞机上采用的发动机就已经解决了类似的问题,只是我不是干这行的,没有机会深入研究罢了。

网友:
水平対置的,利于平衡,但占用空间大

网友(2011-07-01):
这种配置好像没有太大的优势。

网友:
谢谢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8-01):
气缸横置有何优点呢????????????????????????????????????????????????????

网友:
没见过,第一次见,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见识了,听说过

网友(2011-10-23):
宝马摩托也有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很多坦克(苏联系列)都是对置柴油机。
来康明的飞机发动机,也是。最后,再发个我的收藏品,水平对置四缸模型飞机发动机。

网友:
顶一下,头一次见到这种发动机。平衡受力,不过润滑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
斯巴鲁的水平对置发动机。水平对置发动机震动小、噪音低。

网友:
斯巴鲁汽车 全部都采用水平对置发动机

网友(2012-05-13):
确实,车用发动机要比船用的新技术更多些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B:
水平对置发动机更有利平衡,振动会更小。它的高度很小可以放在汽车的中部,现在一些豪华大客车就是采用8缸水 ...

说的深刻

网友(2016-01-16):
水平对置可以很好的消除发动机产生的震动,可以更稳。车头还能低点,风阻好些吧

网友(2016-07-19):
很给力的图片

网友(2017-03-18):
中国军用长江750就是水平对置的发动机。而且还是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