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8):
工作中液压缸载荷很小,理论计算的缸径非常小8mm.请问,我选30mm的可以吧,会有哪些影响呢?谢谢了

网友:
准备用多大的压力呢?

网友:
那要看你的系统压力了,如果空间允许是没问题的。如果你有气源而又不考虑速度等因素的话,可以考虑用气缸!

楼主:
系统中同时还要驱动马达,这样的话,是不是压力不能太低了,能单独降低油缸压力吗?

网友:
马达和油缸可以分别驱动,或者你可以单独给油缸增加减压阀(管式)!

网友:
力学计算结果仅仅是确定基本尺寸根据之一,其实还要考虑安装空间、内部装配关系、制造工艺及使用维护性能,如果都满足条件,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sdlw2008 ju

网友:
是小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越小越好?可是8mm,也太小了吧,你是说也可以?那活塞杆还怎么选啊,强度行吗?我已经把压力选的很小了,我想知道,压力不变,能不能直接把液压缸换个大的?谢谢,明示

网友:
计算的时候应该是个范围值,不应该是个确定的数值吧,你可以先确定活塞杆再去选缸径

网友:
没有用过,长见识了

网友:
需要对整个设计进行考虑,你讲的不太明白

网友:
说的不够具体,不好回答。

网友:
里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深奥的

网友:
驱动液压缸的油路装个减压阀,液压缸的缸径就可以大了

网友(2010-04-13):
油缸的大小要根据结构及加工工艺,计算的直径只能作为参考。是不是油缸力大了会损坏其受力对象?

网友:
看你液压设备是不是买的,买的就近选型呗,不大懂,带来的问题就是你是按液压站提供的压力计算的缸径,那选了缸径以后就反回去匹配压力,以达到设计的力。
我猜的,哈哈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直径要大点,但有驱动马达,不好降低油压,
一、油缸和驱动马达是否有同时使用的情况,若不同时使用,则油缸的油路在换向阀后加一调压阀即可
二、若有同时使用情况
1。楼上有网友说了用减压阀
2。用有杆腔施力,这又分两种,
2。a,油缸单活塞杆式,这个结构稍显复杂
2。b,油缸双活塞杆式,

网友:
汗,这帖发了这么久了,跟帖时没注意

网友:
里面的知识还是深奥的

网友(2020-10-23):
8mm? 用气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