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怎么装?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28):
我从事安装工作。今天见了一对轴承很让我纳闷  ,轴承是国产的型号nncf50560cvp33
此轴承外圈有10MM的窜动量不可拆卸,且内外圈中心不再同一平面内,因此不同的安装可以有不同的内外圈中心距,
请教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情况

网友:
型号应该是NNCF5056吧,此轴承是:双列满装滚子圆柱滚子轴承,无密封件,有单方向轴向负荷的挡边。可以用在承载径向重负载、单轴向力场合。因此你只需考虑轴向受力方向就行了。你注意轴承一边有卡环,这边不能受轴向力。轴承有10mm轴向位移量。

个人从轴承图上得出的观点,如有不妥请大侠们纠正补充。

网友:
NNCF...CV双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外圈一固定挡边,另一面为弹性挡圈,拆的时候先拆掉挡圈即可方便拆其他部件。如果不是这样,还可以看看内圈上是否有装滚子缺口,从缺口处拆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