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数控车断屑比较困难---请教

楼主(2009-11-28):
我们厂经常加工不锈钢的工件,型号主要是304的,在数控车床上车削的时候断屑比较困难,老是会缠绕到工件上,把工件表面给划伤了,有时候还会把刀口弄坏。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请求大虾们赐教。关于加工不锈钢时的转速和进给的相关资料。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只考虑断削问题,可以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车外圆的话可以事先在外圆上分几段加工几个槽子,这样就是断削切削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不用把连续切削搞成断续切削来断屑吧?根据你的材料热处理状态选一下刀片的断屑槽,304的断屑一般没那么难,你用谁家的刀片让谁帮助你解决断屑了。或者把你的图纸发给我,我们看一下。

网友:
数控刀片都有成型的断削槽,不知道楼主用的是焊接刀自己磨得还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数控刀头,刀头上有断削槽的,不过加工的时候还是会卷屑,总是会缠绕到工件上。是否和速度、进给有直接的关系。希望大虾们详解。本人还有个疑惑,就是怎么选择数控刀头的型号问题,比如普车用的YG8,对应的数控刀头型号又该是多少?跪求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你要调整切深和进给了

网友:
只有到了一定的背吃刀量时,断屑槽才能发挥作用,背吃刀量太小的话断屑槽不起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刀杆排销方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