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一堆玻璃管的计数?

楼主(2009-11-28):
最近一个朋友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社区的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朋友工厂生产玻璃显像管,每天都有大量玻璃管需要计数。比如现有一种规格的管子,外径2.4mm,内径1mm,长1m,管子放在物料盘里。尝试过下面的一些方法:
1.称,但是由于管子质量小,最终得出的数据不准确,舍弃;
2.将管子在一个类似搓衣板的有间隔的板子上平铺开,由工人一根一根数。由于管子数量巨大,进入每个工段时都必须有人数,工作量巨大,效率低,耗费人工。
3.人将管子在一个平台上平铺开,由一个类似于转盘的东西将玻璃管一根根分开并推动管子向前运动,由光电计数器计数。存在的问题是平铺的工作量依旧存在。
现在希望将平铺这个过程消除,直接实现计数。
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
放个压点计数器如何,管子滚过去的时候就压一下马上弹起来,下跟又压过去。管子是圆了,理论上每根管子只有一次接触的机会。两个管子之间的空隙又给了按键弹起的时间,你觉得如何。

网友:
只要用一个盒子装好,利用轻微振动将空间消除,使用扫描方式,可以数出具体数量。采用光线直射和折射原理,可能可以搞定。

网友:
这么细,这么长,不知道振动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还有,排列整齐后用刷卡记数器试试,IC卡行业这种方式用的很多。

网友:
只要用一个盒子装好,利用轻微振动将空间消除,使用扫描方式,可以数出具体数量。采用光线直射和折射原理,可能可以搞定。
引用 网友A:

玻璃会有二次反射的,如何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子质量非常轻,如果这样的话,压电计数器的灵敏度需要非常高,那成本就高了,这样就还不如用现在使用的光电计数器。而且也还是少不了平铺的这个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扫描方式怎样扫描?
是采用CCD扫描端面吗?截取端面以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块,不知能不能进行特征比较,然后再进行统计计数?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如何?

网友:
苍狼大地 网友好!
.
其结构如下:
1、间隔分离----做一个旋转的圆盘或圆辊类的东西,上面带有只能容下一个玻璃管的凹坑群。
2、漏斗----其作用是使下落时的玻璃管的轨迹呈一条直线。
3、光电计数。
.
syw  091129---04.44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总工好:
你介绍的方法很好,但是这个工厂的物料有一定特殊性。玻璃管的各道加工工序分布在不同的车间,不是流水线型的,车间之间通过物料盘运送。也就是说同一批管子在进入每个车间的时候都必须经过一个计数的过程。如果采用漏斗下漏和间隔分离的话,每个工位还需要将玻璃管从物料盘转移到漏斗,在这个场合就比较麻烦了。现在用的方法是工人将玻璃管平铺在一个平台上,由间隔分离装置向前输送通过光电计数器。

改变工厂的生产组织形式牵涉的面太多,现在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希望采用不需要将玻璃管从物料盘移出就能直接自动计数的方法。

现在我们有两条思路:
1.有没有直接能断面扫描的技术,类似于一道光幕通过一堆玻璃管的横断面,然后截取一堆玻璃管的断面形状,在能否通过特征比较统计出数目(没有接触过这块,不知道能不能特征比较然后计数?成本怎样?)。
2.用CCD直接拍摄玻璃管的断面,但是由于有物料盘存在,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不知道这样可行还是不可行?

如果能有更经济、简便的方法就好了,朋友和我以前都没有玩过上面两个涉电的东西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有高手出个主意,谢过先,

网友:
一定要精确计算一堆玻璃管的数量吗?很多精确计数是在制程中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来这样最好的,但是玻璃管在不同的车间流动,工人自己报的话肯定少不了扯皮。
原来我朋友也试过,从源头上就解决它,但是效果不行;而且要改制程的话牵涉的东西太多,作为底下的人他推动不起来,所以只好从技术上来保证了。

网友:
有个办法,觉得应该可行:将玻璃管困扎成束,一端平齐,在墨水中浸一下,由于玻璃管较长,内径又很小,虹吸原理,每根玻璃管内都会吸入一定量的墨水,再将玻璃管束浸过墨水的一端,在一张白纸上戳一下,自然会留下很多墨点,墨点的数量,就是这捆玻璃管的数量,再用CCD计数或别的方法计数,就容易多了。浸完墨水后,最好晾一段时间,让端面的墨干了再在白纸上戳,防止墨点连成片

网友:
似乎很像。。。。 冷阴极管

如果不用光电而只能是机械计数的话,不妨重做一批物料箱(活动底板的),如图:

上一道工序作完时往里面码放(层数请自行设计),放满为止。下一道工序
根本无需再数,瞄一眼就知道量够不够了。活板一抽即可放出。考虑到玻璃
管可能比较脆弱,估计码放估计不能超过10层。 您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这个想法很好,虹吸原理,开拓了一下思维,谢谢。

不过,我想在想要的计数条件下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理由有下:
1.这是一个电子产品上的玻璃管,对洁净度要求不低,用墨水了以后管子很难清洗,周围环境免不了要脏了;
2.玻璃管细,扎成束后再点墨水,即使只有一滴墨水,在这样小的直径范围内,墨水很容易连成一片,很难实现计数;
3.工人每次花的时间也不少,先沾墨汁在放白纸,然后再CCD,再计数,整个过程不会比现在用的 “整列-过光电计数器” 简单,如果用CCD话系统也复杂了不少。

我想在实际需要计数的情况下,具有实体的物体计数应该要比平面二维图形计数要简单。

谢谢您的热情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朋友公司的这个玻璃管和冷阴极管非常类似,方案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非常感谢!

没见过朋友公司以前和现在的做法,听朋友描述应该如下:
1.搓衣板平铺计数
2.现在用的光电计数器计数

您这个方法比现有方法要好多了,效率也高,直接由重力进给比现在采用的外加动力源进给好多了。
先把这个方案给朋友,看看他反馈如何,呵呵,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画了个图,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物料箱,其实是一个弹簧推车,箱里是以块板,板下面是一个弹簧装置,没放物料的时候板是在上面的,往里面放的物料越多,板越往下陷,当物料被慢慢取走的时候,板又慢慢往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很清楚,很有参考意义,谢谢。

现在考虑的主要也是对光电计数器的方案进行改进,但由于玻璃性脆,中间具体的设计还要再具体想。
      1)采用外加动力带动玻璃管运动的话,优点是玻璃下料的过程中不会产生碰撞和摩擦,不会产生报废品;缺点是需要外加动力源,而且这个运动速度不可能快。我想的解决方法有两个:a.采用低转速驱动源,b.使用减速器。请教大伙还有其他想法吗?
      2)采用重力下料,优点是结构非常简单;缺点是碰撞问题存在,而且传送过程中有玻璃管与玻璃管的摩擦,玻璃管与周围环境的摩擦(比如漏斗壁等),很容易产生废品。现在我想到的解决方法有:a.减小重力下料时的坡度,b.设置缓冲垫(如橡胶垫)。但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玻璃管很细(外径2.4mm,内径1mm),很长(1m)同时很轻,重力下料一点碰撞就折断;而减小坡度和增加摩擦力都会阻碍玻璃管向下运动,甚至使玻璃管无法运动。通过具体设计计算也许可以找到一个临界极优值,但不知大伙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