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非自锁开关控制单电控电磁阀通断,讨论

楼主(2009-11-28):
请教一个问题

设备常用到双手不可带自锁开关,用于控制单电控电磁阀的通断,从而控制气缸运动。
要求:双手开关按下,电磁阀通电,双手开关再次按下,电磁阀断电。
能有简单(接线)和便宜的方案吗?
类似于这个贴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9824&extra=page%3D6
第四楼的方案是好的方案,便用到太多断电器,有集成的可以代替吗?

14楼的方案不太明白,特别是第二个图,C好像没起到作用?电路图中,也没有把执行元件画在上去,不知道执行元件在那里接线。

网友(2009-12-28):
请教一个问题

设备常用到双手不可带自锁开关,用于控制单电控电磁阀的通断,从而控制气缸运动。
要求:双手开关按下,电磁阀通电,双手开关再次按下,电磁阀断电。
能有简单(接线)和便宜的方案吗?
类似于这 ...
引用 网友A:

您所说的14楼2图是使用闭锁继电器控制的。这是双线圈的闭锁继电器,即给闭合线圈供一下电,继电器就可保持长时间闭合(即使线圈不供电),给释放线圈供一下电,继电器触点就会释放。你的电路使用一个闭锁继电器就可轻松实现控制要求。
关于闭锁继电器请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870

网友:
圆珠笔呀

网友:
有一种带磁铁的电磁继电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2010-02-25):
呵呵,我记得以前公司的有个面试题目就考这个控制气路,不过不是要你设计气路,是给出气路图,说明它的作用,难度低了很多

网友(2010-04-14):
不太可能吧!开玩笑啊!这不是灌水哇

网友:
用PLC控制就简单多了~~~~~~~~~~

网友:
PLC中的单按钮启停电路吗

网友:
没见到图啊。不太理解

网友(2010-06-13):
应该不复杂!!!!!!

网友:
感觉好复杂 改天再来研究看看

网友(2010-09-07):
好像是单按钮启停控制

网友:
用PLC成本高啊
! S0 O5 z9 r, W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10-09):
这个不难,两个中继和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的复位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帮你顶起啊,估计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