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床中心架上的三个支撑用什么材料最耐磨?

楼主(2009-11-28):
如题,如果我想用铜,那应该选择那种类型的铜?

网友:
锡青铜比其他的都耐磨  HT垃圾

网友:
一般都用钨钢,铜的话铝青铜10-4-4还可以。

网友:
一般都用钨钢,铜的话铝青铜10-4-4还可以。
引用 网友A:

用钨钢???工件不想要了?

网友:
锌基合金  铝基合金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