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加工轴类,外圆跳动达到0.2-0.4,达不到图纸要求!

楼主(2009-11-29):
我单位在额定重量10T的机床上加工15T的活。往往是走上几百长后,停车打表 外圆跳动达到0.2-0.4不等,达不到图纸要求的同心度以及圆跳动。
     根据观察后发现。是顶尖内芯在向后退,(因为每次下活后中心孔都会研坏)。工件上机床上顶紧运转一断时间,尾座还可以向前摇动。打表监测,尾座整体没动。而尾座手轮可以向前在摇动直到在次顶紧工件。
     与机床厂家联系,他们分析是后顶尖轴承问题决定更换轴承。但是我分析会不会是顶尖内芯末断的碟型垫圈在做弹性往返。或者是尾座内丝杆螺母那8个M8的螺钉或着是后边变速箱那几个M16螺钉连接力度不够?
      请问:我能把碟型垫圈更换成普通垫圈么?(我们只做精加工,可以不考虑工件热变形)

      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有什么改进办法。

网友:
是什么样的零件,装夹方式如何?
零件超重会影响顶尖的设计强度,加工零件后顶尖变形可以说明这一点。建议加装顶尖处的辅助支撑。

楼主:
公制80的顶尖难道还小了吗?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中心孔,是不是因为工件太重中心的承载能力不够,望说明中心孔大小和工件的热处理状态(中心孔的硬度)。

网友:
我不赞成换成普通垫圈,那样会降底顶尖的精度,你说下活后中心孔被研坏,说明它承受力不够,你可以试着把中心孔打大点

网友:
首先,像你们这样干即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由违反了设备操作规程,加工中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们就不怕把顶尖切了。要是非要干,就把顶尖换成重型的套筒也换成重型的。轴的中心空应该没问题。设计时是根据轴重采用不同的中心孔的。

楼主:
首先,像你们这样干即违反了安全操作规程。由违反了设备操作规程,加工中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们就不怕把顶尖切了。要是非要干,就把顶尖换成重型的套筒也换成重型的。轴的中心空应该没问题。设计时是根据轴重采用不 ...
引用 网友A:

德州普利森CK61180  后尾座和套筒本来就是重型的,没必要更换。还有现在中心孔是Φ120大,不小了吧?顶尖是公制80 早已经属于重型顶尖。原因是尾座顶不紧工件,尾座内顶尖套顶上工件后运行一段时间在像后退,怀疑是碟型垫圈在受压力后向后退了,所以想更换碟型垫圈为平垫。(精加工轴类零件 不存在工件热变形)。

楼主:
你可以检查中心孔,是不是因为工件太重中心的承载能力不够,望说明中心孔大小和工件的热处理状态(中心孔的硬度)。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硬度为HB265左右  材料为:35CrNIMo   中心孔粗糙度Ra1.6左右

网友:
精加工轴类零件 不存在工件热变形

网友(2010-02-01):
超重了,不怕床子干坏了

网友:
真强,超重这么多。

网友:
会不会因为超重后,出现的机床顶尖的承载力不够啊,还有就是工件的加工过程中和静止中的物理变形造成的啊?

网友:
工件超重,重量成为加工的主要矛盾,加工时转速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