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蓄能器、阀等的接口与液压软管的平接头连接处,该用什么实现密封?

楼主(2009-11-29):
液压管接头

球阀接口

单向阀接口

泵接口

滤油器接口

英制螺纹液压表及开关

网友:
可以用金属平垫密封。一般用铜的。

网友:
我见的有橡胶密封

网友:
这个应该用铜垫,铝垫就可以了吧\用O型圈的是带沉割槽的,

网友:
你的液压表哪里买的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垫圈

网友:
铜垫,O型圈,组合垫,管螺纹

网友:
第一幅图里那种接头,用o圈就可以,对丝那边开o圈槽

网友:
下面那些用组合垫或紫铜垫

网友:
没注意,我装压力表用的生料带,呵呵,是螺纹接口

网友:
压力高的只可用退过火的紫铜垫

网友:
用o圈就可以

网友(2011-09-19):
我厂用聚四氟乙烯垫圈

网友:
ZG的螺纹,用生料带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用O型圈,其他用组合垫

网友:
平口(A型)接头 的用O型圈就行了!  还有一些是管螺纹就用生料带可以了!方便省钱省时

网友:
英制的我们常用密封胶带和密封胶!!工制的我们常用组合垫!!!!接触面我们用O型圈密封!!!

网友:
用组合垫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