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液压系统---求助

楼主(2009-11-29):
简单液压系统求助
油泵同时驱动马达和液压缸工作,马达排量,压力都远大于液压缸的,请问应如何处理,是不是要在液压缸支路上加减压阀?流量问题呢?请指导。

网友:
如果能用两个泵分别供油是最好,不能的话要加减压阀.否则油缸先动,马达后转.

楼主:
如果能用两个泵分别供油是最好,不能的话要加减压阀.否则油缸先动,马达后转.

那分别加一个换向阀控制它们可以吗?

网友:
试试优先阀

网友:
同时工作的话,不能用优先阀 4# 迷糊

网友:
换向阀不能控制压力
可能出现缸先动,顶死后,负载压力升高,马达才能够驱动 3# sdlw2008

楼主:
换向阀不能控制压力
可能出现缸先动,顶死后,负载压力升高,马达才能够驱动 3# sdlw2008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方便单独交流请教你吗?37346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