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有气孔 电焊后加工有点硬 用什么刀好?

楼主(2009-11-29):
铸钢件有气孔 电焊后加工有点硬 用什么刀好?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 建议用YT5牌号的焊接车刀

楼主:
不行啊 我用的就是YT5的

网友:
YT15就可以

网友:
刀片材料是一部分原因,但刃磨也是很关键的。
不知楼主是什么角度,加工参数如何。

网友:
用涂层的车刀就没问题,也不贵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YG3的刀片

网友(2011-09-20):
HLCBN刀具肯定能解决你这问题。

网友(2012-02-16):
铸钢件常见的难加工问题大致有以下两类:        (郑州华菱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版权,转载或引用需请来函说明)
1,铸钢件含有锰,铬,镍造成切削加工时刀具不耐磨,特别是一些大型铸钢件,很多刀具加工不完一个工件就已经破损,造成接刀痕甚至是”扎刀“,轻者影响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重者造成工件报废!
2 ,有夹砂、白口等铸造缺陷或者有间断车削,容易崩刀,造成刀具使用成本居高不下。
一,铸钢加工中的刀具选用误区:

目前,很多刀具工程师和一些铸钢件加工厂,常选用YT类合金刀头或者是针对P类金属加工的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其实不然;
1,大家要跳出“钢件就用YT类合金刀头加工,铸铁件就用YG类刀头”的误区,因为铸钢是短屑材料,这一点不同于锻钢件!特别是粗加工或者间断车削铸钢件时,如果采用YT类合金刀头,一般会崩刀!
2,如果使用YG类合金或者是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出有崩刀现象的话,也不能把责任简单归咎于是YG类刀头不抗冲击,其实归根到底是其不耐磨的原因(详见《黑色金属铸件难加工分析及应对措施》)

二,铸钢件加工刀具材料的正确选用
1,如果是单件偶尔性生产,粗加工时可选用YG类合金刀头,具体前后角的磨刀角度和加工铸铁件相仿,根据加工工艺和机床系统的刚性磨出合适的刀具主偏角;如果系统刚性不足,主偏角采用83度或者90度(具体根据端面和台肩加工需求)如果机床刚性好且夹持力好,尽量采用45度左右的主偏角车刀。
2,如果是批量经常性加工铸钢件,可以尝试使用立方氮化硼刀具;下图为立方氮化硼刀具加工铸钢件现场:
工件表面夹砂、气孔较多原来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容易崩刃,刀具损耗严重,加工成本高且效率低下。
用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参数如下:
吃刀深ap=2-3.5mm;走刀量Fr=0.25mm/r;线速度v=85m/min。刀具耐用度:3小时/刃口。
备注: 1,此刀片可转位,一般有4-8个切削刃,一个刀片的能使12--24小时,
          2,吃刀深度:根据实际加工余量选择,以“不震动,不闷车”为标准尽可能选择较大的吃刀深度和走刀量, 立方氮化硼整体聚晶刀片最高吃到深度可达17mm(如方形SNMN2010刀片)
          3,切削线速度:不但可以高速切削(500m/min以上),也可低速切削(80m/min以下),适合普通车床。
图为 断续加工10米直径的铸钢齿圈

网友:
焊后最好用氧-乙炔火焰加热退火。刀具可用YT15,主偏角75°,刀刃要负倒棱,负刃倾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