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刀补中的T是表示什么?如何输入?

楼主(2009-11-29):
请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刀补里哪儿有“T”呀,只在调用刀时用“T”加刀号来编程。你把那段程序写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与广数同吗?是在刀补中输入的

网友:
没问清楚,FANUC的数车还是加工中心,他们是不同的,问清楚了才能讲的明白;

网友:
你指的T是刀补画面最后一项吧。那是刀位号。只有用到刀尖圆弧补偿时才用到这个。否则不用考虑

网友:
6楼说的对只有用到刀具半径补偿时才能用到,有一个图表来对照刀尖位置不同对应的数字不同。

楼主:
是输入几好刀位吗

网友:
你指的T是刀补画面最后一项吧。那是刀位号。只有用到刀尖圆弧补偿时才用到这个。否则不用考虑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那应该是指的刀尖补偿的"假想刀尖的方位"
下图列出了刀具和起始位置之间的关系.当选择刀具几何偏置和刀具磨损偏置时应用下图.当刀尖中心与起始位置重合时则使用假想刀尖号0~9 号.

在每个偏置号中假想刀尖号设在地址OFT.

网友(2010-01-25):
刀补后面的T是表示刀具走刀补时所给的方向。外圆T3内孔T2。还有好几个了。1-9。不过常用的就这两个。

网友:
数控洗的话t就是刀位  数控车比如T0101  前面的01是刀位 后面的01是指刀具补偿

网友:
9楼的不要太复杂化了
直接在T里输入9就OK了
我每天必须要用刀尖补偿的

网友:
对了!
T和R必须同时输入正确数字
结合G41和G42一起使用

网友(2012-12-23):
刀尖指向

网友:
刀尖方位号,只有用到刀尖圆弧补偿时才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