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轻型龙门刨铣床的床身在移动过程中为什么 会一冲一冲的(非匀速)?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
呵呵,床身爬行。
1、磨损严重,长期有一段磨损。现在用的是较之长的导轨,就摩擦力大了;
2、润滑不良
3、.摩擦阻力的变化引起爬行
  机床床身导轨工作台导轨面都是经过磨削或刮削获得的,宏观上看是平直而光滑的,但在微观下却总存在有较小间距和峰谷组成的微量高低不平的痕迹。实际上,两接触贴合面只有两面的微峰峰尖接触,所以实际接触面积是非常小的,因而峰尖所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远远超过其弹性变形极限而出现的塑性变形,尤其是大型机床更为突出。此外,发生塑性变形的接触点的金属分子在运动中产生强烈的粘结作用。由于参差不同高度的峰谷会出现互相交错咬合,在相对运动时便产生“犁刨”现象。这便是机床两相对贴合运动导轨表面产生摩擦阻力的主要潜因。 2.滑动部件的驱动系统的刚性对爬行的影响
4、机床的滑动部件,如龙门刨床和龙门铣床的工作台是蜗杆与蜗轮传动;镗床的工作台是光杆与齿轮及齿轮与齿条传动;磨床的工作台是液压传动;不论哪一种传动,传动系统与滑动部件的连接决不是完全刚性的。从而产生以下的问题:①传动副中存在一定的传动间隙。如镗床的工作台就有光杆与齿轮,齿轮与齿条等多个传递环节,每个环节必须存在一定的间隙。②传动件由于刚性问题必须存在弹性变形。如轴类零件的扭转变形(如传动轴、螺杆、光杆等),这些传动系统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一个弹簧系统,在驱动工作台滑动工作时,传动件(如传动光杆)刚性越差,弹性变形则越严重,传递动力就越不平稳。所以,在驱动力和摩擦阻力不断地循环变化过程中,又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地蓄能、放能的循环过程,即爬行的过程。
5 侵入空气的油液进入油缸的左腔,左腔的气泡受到压缩,压缩到一定压力时才能克服工作台与导轨之间的摩擦阻力,工作台开始向右方移动。开始移动的短暂时段内,静摩擦力转变为动摩擦力,摩擦力由大值骤然下降,工作台向右方冲动。此时,左腔的油液压力随之降低,气泡逸出随之膨胀。向右冲动的工作台又使右腔压力油液中的气泡受到压缩,工作台的阻力增大,致使工作台冲动受阻,速度降低,趋向静此。此时左腔的油液压力又增大,直到克服工作台的近乎静摩擦力再向前冲动。如此不断的循环,便形成了工作台时走时停地冲动,即为爬行。

网友:
如果是液压系统,估计是液压油中有气泡。可能是液压油少,需要添加。如果不是油量少,可以最大速度最大行程往复运动多次可以排出空气。楼主没有介绍清楚,如果是整个机身全部动,可能是固定的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学  习
大撒打瞌睡;了

楼主:
受教,谢谢斑竹

楼主:
厂里的设备 无论大小轻重 都是用单梁电动葫芦吊装的 ,而且吊的时候都半七上八下,让人看着担心!
也难怪这台龙门铣 常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