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银铁支是么材料?

楼主(2009-11-29):
不知到具体材料属性,网上也没收索到,所以来找大家帮帮忙

网友:
银铁
成份 %
Ag = 91.2
Fe = 8.4
Re = 0.4
颗粒大小 : 1 to 5 μ
制造工艺 :
粉末冶金, 挤压, 轧制, 模压

非常适合替代银镍
用作05-250A, 24-600V电流的电器开关
作为额定电流大于32A的保护电器动触头的理想材料。
也非常适用于0.5-20A的继电器和接触器
这个有用吗?

网友:
45#镀铬光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