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具体怎样应用,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09-11-30):
伺服电机具体怎样应用,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
伺服电机已经逐渐取代步进电机,在很多行业都有涉及。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其特别之处在于定位精度高。要配合驱动器,控制器才能使用,且连线复杂,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
应该是精确定位吧!

网友:
伺服电机 主要优点 定位准确 响应快 现在一般的丝杠安装都会搭载伺服电机。

网友:
精确定位,有反馈

网友:
定位不是一般的精准~

网友:
数控设备,例如数控车、加工中心、数控磨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