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啃轨问题,国内安装轨道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9-11-30):
我公司的桥式起重机近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严重啃轨现象!

轨道边有好多切削成卷状的金属,  经测量跨度,  发现在啃轨严重的段落里,  跨度上下偏差达到20mm,(原跨度:23000.实测为:22995----23015)

请高手解答,  国内安装轨道的标准是什么?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2010-03-15):
急需,哪位大侠进口给发过来。

网友:
我有一些资料,不知能否帮到你.
3.3、小车轨距K的允许偏差值ΔK
a、        轨距设在箱形梁中部时,ΔK=±4mm;
b、        轨距设在箱形梁内侧时,ΔK=0~+8mm;
如仅在一根轨道上采用水平导向轮,则轨距允许偏差可放宽到3ΔK.
3.4、同一横截面上,左右轨道顶面的高低误差ΔH不得大于轨距的0.15%,最大值不得大于10mm.
  6、小车轨道
6.1、小车轨道中心线与轨道梁支承腹板中心线的位置偏差不得大于其腹板厚度的1/2.

6.2、小车轨道安装直线度偏差:
        2m内≤1mm ,10m长度内≤2.5mm,全长内≤4mm,
        非导向轨道的直线度要求可以降低.

6.3、小车轨道压板安装位置应与大梁内筋板对准; 压板须成对布设.
6.4、小车轨道须安装抗剪块.
6.5、小车轨道压板螺栓须按规定力矩拧紧,压板螺栓应有防松措施.
6.6、小车轨道电焊对接需采取特殊工艺进行,不得有裂纹,对接处轨道上平面不平度≤0.15mm.
6.7、轨道安装后,轨道下平面与大梁上平面间的间隙≤1mm.
摘自 《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安装验收规范》

网友:
铁观音一级浓香型www.ckxytea.com平台茶叶门户网

2010年春茶已出欢迎新老客户定购http://www.ckxytea.com 电话0595-22030500http://www.ckxytea.com
品种 单价
(元/500克) 质量标准和特征
序号
 类型 安溪铁观音品名 铁观音毛茶  铁观音净茶
1 清香型 普通铁观音 42-50 60-75 气味飘香,可口利喉,无苦、涩味
2 普通铁观音 60-70 85-100 韵味飘香,可口利喉
3 二级铁观音 100-150 150-200  正韵飘香,可口利喉
4 一级铁观音 160-200 250-290 正韵飘香,可口利喉
5 特级铁观音 210-300 300-430 纯韵润喉,回甘指数5
6 特上铁观音 350以上 600以上 强韵润喉,回甘指数6
7 1-5年新枞铁观音 380 560 浓韵润喉,回甘指数7
8 1-4年大韵铁观音
(花韵) 480 700 浓韵润喉,回甘指数8
9 1-3年鲜、韵铁观音
(鲜花韵) 550 800 鲜味、韵味齐全,细润回甘指数9,味水相随,回味无穷
10 1-2年鲜、韵铁观音王
(皇口 花韵) 800以上 1200以上 韵、鲜雄强,味水相随,滋味醇厚,回甘无穷,饮后神清气爽

1 浓香型 粗酸味铁观音 45-60 70-95 酸味飘香,可口利喉
2 一般酸味铁观音 80-90 110-130 酸韵飘香,可口利喉
3 细酸味铁观音 120 170 细酸韵明,韵味回甘
4 浓酸味铁观音 150 200 细酸韵明,韵味甜润
5 青酸味铁观音 170 250 青酸细韵,甜爽醇鲜,味水基本相随
6 青酸味铁观音 210 300 青酸细韵,鲜甜纯甘,味水基本相随
7 青酸味铁观音 280 400 青酸细韵,鲜甜纯甘,味水相随
8 1-4年青酸味铁观音 400 500 酸明韵强,味醇水甘,鲜爽甜润
9 1-3年青酸味铁观音王 560 800 酸细韵强,味水相随
10 1-2年青酸味铁观音王 900以上 1300以上 酸细韵强,滋味醇厚饮后神清气爽
!)

网友(2010-06-01):
原因很复杂,技术交流:prchinacrane@sina.cn

网友(2010-08-07):
起重机啃轨的原因很多!
一般都在装配与轨道安装上找原因!
另外制作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起重机最后啃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