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 轴承常用后缀的含义,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9-11-30):
(1) 内部设计
ACD——接触角为25度。
B——接触角为40度。
CC——接触角为12度。
CD——接触角为15度。
BE——接触角为40度的BE型轴承,钢球加大,以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A——外径小于等于90毫米轴承的标准设计,没有装球缺口,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E——轴承一侧有装球口,可装较多钢球,因此具有较高的径向及轴向承载能力。
调心滚子轴承
CAC,ECAC,CA,ECA——这些设计用于大尺寸的轴承,滚子呈对称型。CC,C,EC——这类轴承滚子呈对称型,内圈无挡边。
E——是SKF公司采用最新标准设计。E型轴承外圈带有油槽及三个油孔,则后置代号中须加W,以示区别。
圆柱滚子轴承
B——轴承采用表面经处理的滚子(满装滚子轴承)。
B4——轴承套圈表面及滚子表面均经处理(满装滚子轴承)。
EC——轴承内部几何形状经改进,有较高的承载能力,挡边和滚子端面具有良好的接触和润滑条件,能承受较高的轴向载荷。
   (2) 外部设计
CA,CB,CC——通用配对型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可任意(串联,面对面或背靠背)配对安装。背靠背或面对面排列时,轴向安装前内部间隙与正常值比:小(CA),正常(CB),较大(CC)。
-2F——外球面球轴承两侧带甩尘挡圈。
-2FF——外球面球轴承两侧带组合甩尘挡圈。
G——通用配对单列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或背靠背排列时,轴承内有一定的安装前预载荷。
GA——面对面,背靠背排列时,轴承内有较轻的预载荷。
GB——面对面,背靠背排列时,轴承内有中等预载荷。
GC——面对面,背靠背排列时,轴承内有较重的预载荷。
K——圆锥孔,锥度1:12。
K30——圆锥孔,锥度1:30。
-LS——轴承一面具有接触式密封,内圈无密封凹槽。
-2LS——轴承两面具有LS密封。
N——轴承外圈上有止动槽。
NR——轴承外圈上有止动槽并有止动环。
N2——外圈倒角上有两个直径方向上相对的槽口。
PP——轴承(支承滚轮轴承,凸轮随动轴承)两面具有接触式密封。
RS——轴承(滚针轴承)一面具有合成橡胶或聚氨基甲酸酯接触式密封。
-RS1——轴承一面具有衬钢板合成橡胶接触式密封。
-2RS1——轴承两面具有RS1密封。
-2RS——轴承(滚针轴承)两面具有RS密封。
-RZ——轴承一面具有衬钢板合成橡胶的低摩擦密封。
-2RZ——轴承两面具有RZ密封。
X——1.基本尺寸经修正以符合ISO标准;2.柱形滚动面(支承滚轮轴承,凸轮随动轴承)。
Z——轴承一面具有防尘盖(非摩擦密封)。
-2Z——轴承两面具有防尘盖。
-ZN——轴承一面具有防尘盖,另一面外圈上有止动槽。
-2ZN——轴承两面具有防尘盖,外圈有止动槽。
-2NR——同-ZN,且带有止动环。
-2ZNR——同-2ZN,且带有止动环。
    (3)保持架
为了表明轴承中保持架的引导方式,保持架的后置代号之后可加字母A或B。A表示保持架由外圈引导;B表示保持架由内圈引导。无表示的保持架由滚动体引导。
F——钢或特殊铸铁制实体保持架。
J——钢板冲压成形保持架。
M——轻合金实体保持架。
MP——黄铜实体保持架。
P——玻璃纤维尼龙6.6模注保持架。
TN——工程塑料模注保持架。
Y——铜板冲压成形保持架。
V——满滚子轴承(无保持架)。
VH——由非分离型滚子组合件构成的满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
   (3) 其他特性
1) 公差等级
/CLN——相当于ISO公差等级6X,用于公制圆锥滚子轴承(宽度公差有降低)。
/CL0——相当于ISO0级公差,用于英制圆锥滚子轴承。
/CL3——相当于ISO3级公差,用于英制圆锥滚子轴承。
/CL7A——符合差速器轴承配置标准的圆锥滚子轴承。
/CL7C——符合差速器轴承配置特殊标准的圆锥滚子轴承。
/P4——尺寸及旋转精度符合ISO4级公差(比P5精度)。
/P4A——尺寸精度符合ISO4级公差,旋转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
/P5——尺寸旋转精度符合ISO5级公差(精度高于P6)。
/PA9A——尺寸及旋转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
/PA9B——尺寸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旋转精度比PA9A高。
/SP——尺寸精度约为P5,旋转精度约为P4。
/UP——尺寸精度约为P4,旋转精度高于P4。
2) 轴承游隙
/C1——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1组,游隙小于2组。
/C2——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2组,游隙小于0组。
/C0——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0组,代号中省略,不表示。
/C3——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3组,游隙大于0组。
/C4——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4组,游隙大于3组。
/C5——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5组,游隙大于4组。
当游隙代号与轴承公差级代号P4,P5或P6结合时,游隙代号C可省去。
例:P6+C2=P62
3) 特殊技术要求。
/Q——最佳内部几何结构和表面粗糙度(用于圆锥滚子轴承)。
/Q66——振动水准小于普通级标准,振动峰值小于普通级标准。
/QE5——符合电机用特别标准,尺寸及旋转精度达P6.极低噪音。
/QE6——符合电机用标准,低噪音。
4) 轴承配置。
/DB——两个可配对单列深沟球轴承,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或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以背靠背方式成对安装。DB之后的数字表示轴向游隙大小或安装时的预载荷大小。
A——轻预载荷(角接触球轴承)。
B——预载荷比A大(角接触球轴承)。
C——预载荷比B?大(角接触球轴承)。
CA——内部游隙较小(深沟或角接触球轴承)。
CB——内部游隙较CA大(深沟或角接触球轴承)。
CC——内部游隙较CB大(深沟球轴承)。
CG——“零”游隙(圆锥滚子轴承)。
C…——特殊轴向内部游隙CC后面的数字表示轴向游隙大小。
GA——较轻预载荷(深沟球轴承)。
GB——预载荷大于CA(深沟球轴承)。
G…——特殊预载荷(G后面的数字表示预载荷的大小)。
/DF——两个面对面方式排列的配对单列深沟球轴承,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或单列圆锥滚子轴承。DF后面可跟与DB之后相同的字母。
/DT——两个串联方式排列的配对深沟球轴承,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或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5) 热处理。轴承内外圈尺寸经稳定处理,可在下列温度运行:
/S0——高达150摄氏度。
/S1——高达200摄氏度。
/S2——高达250摄氏度。
/S3——高达300摄氏度。
/S4——高达350摄氏度。
6) 润滑剂的补充。
/W——不能补充润滑油(无润滑油槽及油孔)。
/W20——轴承外圈有三个润滑油孔。
/W33——轴承外圈有润滑油槽及三个油孔。
/W33X——轴承外圈有润滑油槽及六个油孔。
7) 润滑剂。用来识别轴承所填润滑脂类型的后置代号由一个字母组与两个数字组成,字母表示温度范围,其后两个数字表示实际使用的润滑脂,常见字母组如下:
/HT——高温油脂(-20摄氏度~+130摄氏度)。
/LHT——低/高温油脂(-40摄氏度~+140摄氏度)。
/LT——低温油脂(-50摄氏度~+80摄氏度)。
/MT——中温油脂(-30摄氏度~110摄氏度)。
MT后置代号表示特定轴承使用非标准油脂。轴承内润滑脂用量与标准填充量(轴承内部自由空间的25%~30%)不同时,由一个附加字母识别:
A:润滑脂用量少于标准用量。
B:润滑脂用量大于标准用量。
C:润滑脂用量大于B。
8) 其他特性。字母V和另一个字母(如VA)与三个数字组合,用来识别无法用现有其他后置代号表达的标准设计的变型。如:
/VA201——窑车轴承。
/VA301——牵引电机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下次买SKF要仔细看看 是不是假货

网友:
非常感谢le~
很有用的东西~
收藏了~

网友(2010-08-18):
这个居然没人顶,必须顶!!!!!!!!!!!!!!

网友:
这个非常好啊 ,希望能多一点这种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