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件真圆度问题!

楼主(2009-11-30):
一个结构件外圈八个孔,每个孔真圆度要求0.1;
请各位大侠支招!
困惑中!
谢谢!

网友(2010-11-16):
没人会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下载你的图纸要消耗威望点

网友:
不知道今天回复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晚了,在模具等都无法最优化的情况下,建议把普通喷嘴更换成纳米热超导射嘴,再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就可以改善每个孔的真圆度,如果一味的升高温度,或者加大射压,效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