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制斜齿轮 且是角度变位---请教

楼主(2009-11-30):
测得 da=198.42 df=180.1 齿数Z=45 螺旋角:18度25分,我依照顶园直径推出模数应该去4.233 DP=6,可是我选取了变位系数0.38 推出的尺寸都不对了, 我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哪位高人能指点我啊

网友:
齿轮测绘 说也说不清楚啊  技巧还是很灵活的!!!!!!!!!!!!!!!

网友:
找一个有投影仪的厂家测一下不就完事了。

网友:
计算可能有误,告诉我齿宽、压力角和公法线尺寸,我帮你验算一下。

楼主:
压力角14.5度(自己选取的) 齿宽测的为8.75

楼主:
晕那 手上有3只这种齿轮 晕啊 求哪位大侠能帮帮小弟弟 QQ:276776031

楼主:
哪位大侠能就对齿轮方面与小弟弟私聊,小弟必有重谢,因为以前不怎么接触齿轮,现在用到了,所以麻烦。

楼主:
具体可以QQ联系。

网友:
不知道你所测的齿轮用于什么地方,所测的数据是否可靠;按我的经验,螺旋角很难侧准,所谓螺旋角,是指分度圆上的螺旋角,必须精确到秒,在分度圆直径还未确定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一结果的准确性;同样道理,压力角也没法直接测得。另外,由于齿数为奇数,顶圆直径的测量结果也必须经过处理。建议你在保证速比、安装条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一对齿轮,我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用7mm量棒测量M值,也可以推算出来。

网友:
测量齿轮首先应该从公法线入手,测量Wk=?,Wk-1=?,或者W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