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架1100可逆六辊冷轧机,出口厚度变化剧烈的疑问?

楼主(2009-11-30):
小弟不才,从事液压自动厚度控制的调试工作。现在在调试一台六辊可逆冷轧机:该轧机工作辊辊径300mm,最大轧制力设计为800吨,最宽能轧制1050mm的原料。现在碰见的一个问题,当把来料厚度为3.0mm经过几道次轧制,在最后一道次从0.3mm向0.28mm轧制时,来料公差平稳,某一段出口公差迅速变化,可由0.28mm轧制到0.17~0.18mm,此时,由于自动控制起作用,轧制压力会自动减小,但反应在厚度时变化不明显。关掉自动控制,人为也不操作,出口厚度会慢慢恢复到0.28左右。现在考虑是不是异步轧制或机械某位置卡死?不知道各位有没碰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比较复杂的问题,你来料的硬度变化大吗?
还有,这类问题,要看你系统的设定,反馈的类型等,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你得先排出有些问题,比如传感器问题,信号连接问题,等,这些外在东西都处理了,再处理系统自身的问题,

网友:
“自动控制关掉,出口公差稳定”,这样看来应该是自动控制系统的问题,位移传感器反馈测量不准,上面有油污,安装抖动,还有就是有信号干扰等等都可能,压下液压系统压力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