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配件叫什么

楼主(2009-11-30):
ZLQ-7火焰、等离子两用数控切割机,照片中的部件起火烧坏了,不知道此部件叫什么?哪里有卖的?

(此设备说明书没有标明叫什么,现在的机床厂家提供的说明书很多都不注明,一但设备坏了只好发照片到厂家,让后再狠狠敲一笔,让人很郁闷)

网友:
不认识,是不是润滑、切割液管道端口?

网友:
像一个分配阀

网友:
这种东西叫法不一,最好询问生产厂家

网友:
如果不是标准件的话,就得考虑加工和厂家的价格了。

一般加工的话估计不会比到厂家买便宜。

其实像现在的好些设备,由其是特种设备,东西坏了,只能到厂家买,外面买不到,加工成本高,质量还没保证。

网友(2010-01-07):
非标工件,我觉得应该去厂家买
要不就测绘一下自己做也行

网友:
不清楚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