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光镀铬?

楼主(2009-11-30):
什么是无光镀铬?( B3 V  t( i7 {4 E$ X
无光镀铬对零件表面的要求是什么,镀完了后零件的性能有什么改变?

网友:
乳白铬镀层---乳白色无光泽,镀层韧性好,孔隙少,裂纹少,色泽柔和,消光性能好,但硬度较低,常用于量具和仪表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