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密度和电量流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30):
请问  电流密度和电量密度的 计算公式 谁有呀  那会高手知道  请介绍一下

网友:
什么电量流度?什么电量密度?
电流密度?(这个说法靠谱!单位截面积所通过的电流量。)
其他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
电量?功的电学计量方式,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加上一个关系系数吧。
直言吧,您这问题问得不严肃。

网友(2010-01-18):
不知道呀,有知道的说下,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