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60号钢调质料车轴承套,为什么车完以后变形了?

楼主(2009-11-30):
我用60号钢调质料车轴承套, 为什么车完以后变形了?

紧急求助,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三爪夹的力量太大了?

网友:
1,壁厚是不是很薄?装夹变形。
2,是不是还有热处理的残余应力?
如果是第2种,先粗加工后,做个时效处理再精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另外要注意分粗、精车工序,在精车前松一下卡爪。

网友:
应该是由于卡盘把薄壁零件夹变形了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可以减少进刀量,别太紧装夹.

楼主:
调质的料不应该很硬,怎么会夹变形呢?能给解释一下吗?我不明白

楼主:
市面上有没有关于介绍材料方面的书,最好是详细点的,能给推荐一下吗

楼主:
工件外圆为250,内圆是126,不是很薄

网友:
说明一下,变形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2010-01-10):
分粗精车是绝对可选的方法!精车量有1.5mm就足够了。在精车时注意卡紧力!必要时用开封套夹紧。绝对可靠!

网友:
内容顶3楼13楼.材料越软越易变形

网友:
一定要分粗精车!!!
且要注意卡盘力道!

网友: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
实在不行做芯棒顶住。

网友(2014-12-26):
能告知60号钢哪里有卖的吗?我正在找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