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0号钢调质料车完的活,为什么会变形?

楼主(2009-11-30):
我现在正在干轴承套,  材质是60号调质的,  当我把工件车成活时,  工件的内圆发生了变形,  内圆前面大后面小。

为什么,求助!

网友:
那不叫变形,是刀具磨损了

网友:
刀杆刚度有问题或者装夹得不够紧,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查查机床精度吧。

网友:
技术,车床,刀具!!

楼主:
我新换的刀,

网友:
让刀,或者走刀方向与主轴有夹角

网友:
首先查机床和刀具的问题。

网友:
60号钢调质后材料硬度多少?你用的什么刀具?硬度高磨损很正常

网友:
你的内孔有多大?HRC是多少?

网友:
还有内孔深度请一一说明。

网友:
相差多少???

网友:
轴承套一般多属薄壁件,所以首先夹紧力,过大的话会导致夹执端变形,从而影响加工精度。其次是刀具,如果你的轴承套比较长,硬度又高,刀具的磨损也会影响到加工精度。

网友:
材质是60号调质,硬度肯定很高。

网友:
这是典型的刀具变形所致。方法是进给速度要调节好,就可避免此类型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