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泵A11VO130LRDS的控制原理---如图,请教

楼主(2009-12-01):
下图是力士乐泵A11VLO190LRDS。

本人只知道上面的那个阀叫负载敏感阀(也称流量控制阀)、中间的那个阀叫压力切断阀、下面的那个阀叫恒功率控制阀。

但对它们的控制过程不清楚。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其实是分3段起作用的,1)在低压阶段,一半需要大流量以提高效率,此时只有流量控制阀起作用;2)随着工作压力的提高,为了避免泵的功率太大超过原动机功率而发生闷车等现象,此时功率阀开始起作用,维持泵的功率为恒定值;3)设置了最高的控制压力是为了避免泵超压损坏,此时泵的流量输出减小,维持泵的出口为一个设定的最大安全值,以确保安全。因此这种泵的输出特性曲线首先是水平的流量调节段、双曲线的功率调节段和垂直的压力调节段。每段之间主要靠弹簧力和阀芯面积的相对值及泵的工作压力来决定功能的切换。这种泵主要是用于工程机械行业,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工程机械的功率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挥最大效能。

楼主:
谢谢贝贝版主,讲解的非常清楚,明白了。谢谢。

再请教贝贝版主几个问题:

1. 流量适应,压力适应怎么理解?

2. 下图是压力-流量曲线,那段是流量控制阀起作用?

网友:
你说的两个适应是负载敏感的两个内容,压力适应是流量调整过程,流量适应是压力调整过程,指的是泵工作过程中自动适应负载需求的过程。你给出的图形外框线是泵的最大功率域范围,其中的横线就是流量调整过程,其水平的高低,即流量的大小由阀1的开度大小决定

网友:
嘿嘿!贝贝已讲的很清楚了!顺便问好啊!

网友:
贝贝是高手啊,有问题直接找他,留个联系方式吧,老师

楼主:
贝贝版主,请您参照给出的图,详细的讲解一下流量适应、压力适应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两个适应说穿了就是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自动跟着负载的变化走。比如压力适应就是泵的工作压力等于负载压力加上节流阀的压降(此压降为固定值),因此泵的压力跟着负载走,这就是压力适应的过程。论坛发帖就是联系的途径,qq是409258366,希望大家还是在论坛多多支持我就行。

网友(2010-03-24):
我说一句。在压力-流量曲线图中,在最大流量(直线)与横功率(曲线)以下的涂以灰色的区域,应称为定量区,通常变量泵未达到其额定功率或超过恒压控制阀的压力设定值,应工作在定量区。当变量泵达到或要超过其额定功率时,应工作在恒功率曲线段上,以保证压力p与流量Q的乘积为一常数。如液压油缸伸或缩到底,则变量泵的输出压力会超过恒压控制阀的压力设定值,泵即工作在恒压段,工作点在恒压线段上,泵的输出流量会急剧减少,直到为零。

网友:
学习了LRDS变量泵的工作原理。

网友:
学习学习啊,你们很厉害

网友:
学习了,很透彻的分析

网友:
这个泵在中联重工的混凝土泵车上有应用,我的一个同学把这个泵的amesim模型搭建了起来,通过调节阻尼,和其他的一些参数,得到的曲线和样本基本一致

网友(2012-04-27):
论坛里有相关的力士乐泵的调试原理吗?各位大侠有谁能讲一讲恒压力柱塞泵及负载敏感泵的基本控制过程呢

网友(2012-07-03):
学习了,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