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1):
各位高手们,小弟刚工作,没做过有关齿轮的东西。想请教些问题
我想做个底座,固定云台,可以使云台在360度都能定位,手动旋转的,无需电动。
不知道可以用齿轮啮合做吗,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详细
理解着说一个 楼下别见怪啊
小齿轮做手摇部分 带动大齿圈回转
定位嘛 随时锁紧小齿轮就好了 呵

网友:
要360度都能定位,手动旋转的,当然首选齿轮副传动了。

网友:
觉得用涡杆涡轮传动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齿轮副可以实现360度自锁吗?还是也是用螺钉锁住,有没有其他方式进行360度定位?

网友(2010-09-24):
期待高手详细解答!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