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标式气动量仪的使用?

楼主(2009-12-01):
请问用浮标气动量仪是如何测量产品尺寸的?现有两台无锡市金海量仪厂生产的QFF-10-1浮标气动量仪,我在看其说明书中的浮标式气动量仪的调试,里面的关于倍率调整不怎么明白?如何看浮标知道所测产品的尺寸?如有知道的社友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呵,不会吧,看着说明书还不明白?就算我们回答,依旧是说明书的东西啊。建议你直接咨询厂家,如果不方便,再来这里。
“里面的关于倍率调整不怎么明白?”不明白定义还是调整方法?
“如何看浮标知道所测产品的尺寸?”你可以拿一个实际的参数(直径、厚度等等均可)来举例说明。
这类东西,只要你认真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去做,不可能坏的,耐心点胆子大点多试几次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咨询过厂家了。我这里的浮标气动量仪没有测头,所以拿产品过来也测量不到尺寸。

网友:
我给很多人说过(也可以说纠正过理念)量仪本质和百分表没什么区别,在机械行业都只是个指示量值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已,离开辅助手段(夹具、检具等等),是不可以用的;反之,适配不同的辅助手段,可能表征不同的量值

网友:
其实气动量仪的使用是相当地简单。就是用标样控制一下上下限而已。调整也就是个放大倍率和浮标位置。自已可以研究下

网友(2010-01-01):
你所用的是10000倍的气动量仪,有效测量范围只有0.015mm多一点,在使用时必须有两个标准件(及你所检测工件的上下公差)和一个测头,通常量仪本体的实际倍率要大于其公称倍率,而测头的实际倍率要大于使用倍率,所以我们在使用气动量仪时,要将量仪本体和测头的倍率调整到公称倍率的时候,才能将测头放在工件上进行检测,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
其实现在可以买电子式的,直观多了

网友(2011-08-17):
各有各的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