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器传动机构的零部件结构方案分析

楼主(2009-12-01):
1.齿轮形式
与直齿圆柱齿轮比较,斜齿圆柱齿轮有使用寿命长,工作时噪声低等优点;缺点是制造时稍复杂,工作时有轴向力。变速器中的常啮合齿轮均采用斜齿圆柱齿轮,尽管这样会使常啮合齿轮数增加,并导致变速器的转动惯量增大。直齿圆柱齿轮仅用于低档和倒挡。
2.换挡机构形式
变速器换挡机构有直齿滑动齿轮,啮合套和同步器换挡三种形式。汽车行驶时各挡齿轮有不同的角速度,因此用轴向滑动直齿齿轮的方式换挡,会在轮齿端面产生冲击,并伴随有噪声。这使齿轮端部磨损加剧并过早损坏,同时使驾驶员精神紧张,而换挡产生的噪声又使乘坐舒适性降低。只有驾驶员用熟练的操作技术(如两脚离合器),时齿轮换挡时无冲击,才能克服上述缺点。但是该瞬间驾驶员注意力被分散,会影响行驶安全性。因此,尽管这种换挡方式结构简单,但除一挡,倒挡外已很少使用。
由于变速器第二轴齿轮与中间轴齿轮处于常啮合状态,所以可用移动啮合套换挡。这时,因同时承受换挡冲击载荷的接合齿齿数多。而轮齿又不参与换挡,它们都不会过早损坏,但不能消除换挡冲击,所以仍要求驾驶员有熟练的操作技术。此外,因增设了啮合套和常啮合齿轮,使变速器旋转部分的总惯性矩增大。
因此,目前这种换挡方法只在某些要求不高的挡位及重型货车变速器上应用。这是因为重型货车挡位间的公比较小,则换挡机构连件之间的角速度差也小,因此采用啮合套换挡,并且还能降低制造成本及减小变速器长度。
使用同步器或啮合套换挡,其换挡行程要比滑动齿轮换挡行程小。在滑动齿轮特别宽的情况下,这种差别就更为明显。为了操纵方便,换入不同挡位的变速杆行程要求尽可能一样。
自动脱档是变速器的主要故障之一。为解决这个问题,除工艺上采取措施外,目前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比较有效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1)将两接合齿的啮合位置错开,见图3-9。这样在啮合时,使接合齿端部超过被接合齿约1~3MM。使用中接触部分挤压和磨损,因而在接合齿端部形成凸肩,用来阻止接合齿自动脱档。
2)将啮合套齿座上前齿圈的齿厚切薄(切下0.3~0.6mm),这样,换挡后啮合套的后端面被后齿圈的前端面顶住,从而减少自动脱档,见图3-10。
3)将接合齿的工作面加工成斜面,形成倒锥角(一般倾斜2°~3°),使接合齿面产生阻止自动脱档的轴向力,见图3-11。这种方案比较有效,应用较多。
3.变速器轴承
变速器轴承常采用圆柱滚子轴承,球轴承,滚针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滑动轴套等。至于何处应当采用何种轴承,是受结构限制并随所承受的载荷特点不同而不同。
汽车变速器结构紧凑,尺寸小,采用尺寸大些的轴承结构受限制,常在布置上有困难。如变速器的第二轴前端支承在第一轴常啮合齿轮的内腔中,内腔尺寸足够时可布置圆柱滚子轴承,若空间不足则采用滚针轴承。变速器第一轴前端支承在飞轮的内腔里,因有足够大的空间长采用球轴承来承受向力。作用在第一轴常啮合齿轮上的轴向力,经第一轴后部轴承传给变速器壳体,此处常用轴承外圈有挡圈的球轴承。第二轴后端常采用球轴承,以轴向力和径向力。中间轴上齿轮工作时产生的轴向力,原则上由前或后轴承来承受都可以;但当在壳体前端面布置轴承盖有困难的时候,必须由后端轴承承受轴向力,前端采用圆柱滚子轴承来承受径向力。
变速器中采用圆锥滚子轴承虽然有直径小,宽度较宽因而容量大,可承受高负荷等优点,但也有需要调整预紧,装配麻烦,磨损后轴易歪斜而影响齿轮正确啮合的缺点,所以不适用于线膨胀系数较大的铝合金壳体。
变速器第一轴,第二轴的后部轴承以及中间轴前,后轴承,按直径系列一般选用中系列球轴承或圆柱滚子轴承。轴承的直径根据变速器中心距确定,并要保证壳体后壁两轴承孔之间的距离不小于6~20mm,下限适用于轻型车和轿车。
滚针轴承,滑动轴套主要用在齿轮与轴不是固定连接,并要求两者有相对运动的地方。滚针轴承有滚动摩擦损失小,传动效率高,径向配合间隙小,定位及运转精度高,有利于齿轮啮合等优点。滑动轴套的径向配合间隙大,易磨损,间隙增大后影响齿轮的定位和运转精度并使工作噪声增加。滑动轴套的优点是制造容易,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