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使用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1):
1、一套液压系统在使用中发现油位下降快,但找不到泄漏点,每天的泄漏量在10公斤左右,原因在哪?
2、在工作时空气或杂质是否会从泄漏点被吸入?
3、工作时压力100--150bar
4、使用长城卓力46#抗磨液压油

楼主:
再问个问题,液压油缸工作时会有多少液压油漏出?

楼主:
大家都说说原因可能出在哪,帮帮忙吧,谢了!

网友:
朋友,你可以参加附件中的文章。另外,能介绍一下液压系统的功能和油箱大小么?

楼主:
油箱容积1250升,液压油管上有力士乐的比例阀、换向阀、单向阀、调节阀等元件。主要有8个液压缸,缸径都在125mm左右,行程在2M左右,谢谢。

网友:
每天泄漏那么多怎么可能找不到漏点的呢?奇怪

楼主:
所以要问液压缸正常工作时能有多少油渗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