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可以表面处理吗?

楼主(2009-12-01):
现在我们公司的新产品是用到海洋条件下的,所以我们选择了316这种材料做丝杠,请问各位316这种材料可以做表面处理吗?如果可以那又做什么表面处理?(此丝杠承受力很小)

网友:
316的主要是在不锈钢304中加了钛,可以有效抑制其晶间腐蚀,改善其应力腐蚀倾向,其成分大概相当于我国的1Cr18Ni9和0Cr18Ni9Ti,可以在表面上镀上一层特殊材料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
316本身是不锈钢,也就说表面可形成钝化膜,但毕竟海底Cl-浓度很高,腐蚀性很强,外加冲刷磨损等因素,腐蚀的产生是不可避免;所以从安全的角度讲,表面再涂装重防腐涂料,可更保险。

网友(2010-02-21):
当然可以进行涂装,我经常做XYALN涂层的,就是用在海洋设备上的,比如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