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可以热处理吗

楼主(2009-12-01):
现在我们公司的新产品是用到海洋条件下的,所以我们选择了316这种材料做丝杠,请问各位316这种材料可以做表面处理吗?如果可以那又做什么表面处理?(此丝杠承受力很小)!

网友:
楼主您好!
316可以做表面处理,问题您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长期在海洋条件下工作的,含钛合金的材料比较合适。

楼主:
主要是传动,那请问用哪种热处理的方法!XIE XIE

网友:
哦,不是热处理啊!您问的不是表面处理吗?
奥氏体不锈钢是不能热处理的。

网友:
一般3系列的不锈钢都不可以热处理,不过可以进行钝化。
2或4系列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