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新人制图

楼主(2009-12-01):
1.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图框,这个一定要先掌握;
2.在图框里画图,任何尺寸一定按1:1的比例画,标注的尺寸要和实样完全吻合。切记!(我曾经因为没按1:1偷懒画,表错一个尺寸,车间报废989件成品,幸亏还可以改成其他型号,否则......),图形太大超过图框时,可以把图框放大。打印一般都是用窗口模式;
3.细心细心再细心;
4.逐渐用键盘取代鼠标点击命令,可提高绘图效率;

  请各位补充,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CAD中按1:1画,但是其它三维软件是智能的,可选择其它比例!

网友:
为什么没安1:1画,还是偷懒了呢?不懂哦!我是学生。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按1:1画呢

网友:
先1:1的画图然后把图框按比例套上去不就可以了吗,不会出错的

网友:
尽量不要放缩零件图形,完全按1:1画,不习惯视口出图,可以放缩标题栏,设定好不同高度的字型文件和标注文件,我用了15年的CAD了,走了些弯路,感觉现在的做法是最好的。
如要参考已设好的常用文件可以发邮给我,我的用户名就是邮箱名,163的

网友(2010-01-12):
说得很实际的啊!

网友:
1:1出图有很多好处,比方说,严格的按照1:1出零件图后,最后装配中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问题,向干涉,某一尺寸出错等等,而且下次做相似设计的时候,可以直接copy你想要的内容.

网友:
在图框里画图,任何尺寸一定按1:1的比例画,标注的尺寸要和实样完全吻合。切记!(我曾经因为没按1:1偷懒画,表错一个尺寸,车间报废989件成品,幸亏还可以改成其他型号,否则。。。。
这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过去都吃过亏

网友:
是啊,1:1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2010-03-12):
深有体会没按1:1画,吃了好大的亏!大家也要注意哦!

网友:
如果不能改成其它的型号,会有什么后果?
我还在上学,不懂。。。

网友:
CAD制图一定要按比例话,否则以后修改会很麻烦

网友:
应该不是一定要安1:1画的,但是最好是要按1:1画

网友:
按1:1比例 是为了便于标注尺寸,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